[STM32F1]
低速模式

楼主(2022-06-11):
SN65HVD234硬件配置是高速CAN模式,程序是低速(100K)模式,CAN总线会错误么?????好像有点谬论;

网友A:
波特率能匹配吗?

楼主:
硬件肯定兼容低速的波特率啊;

网友A:
波特率从10K-1M  还有CANFD

网友B:
主要看波特率

网友C:
跟速度没关系吧 就看波特率

网友D:
波特率匹配就没有问题

网友E:
高速应该兼容低速的啊

网友F:
过低的话也不行 应该有一个速度的范围

网友G:
100K也不低了啊  高速是多少

网友H:
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I:
检查时钟和通信速率吧

网友J:
速率搞错了,大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