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分时复用

楼主(2022-06-11):
我想实现I/O分时复用,如在同一个I/O既作按键输入,又作指示灯输出,我采用过定时扫描,但是那指示灯还是会闪烁,请问还有其它的方法吗?如果不用定时扫描而直接来写,同样会出现指示灯闪烁.

网友A:
由于中颖51的IO口基本上都设计成施密特输入,故像你这样的要求难以实理。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的IO口则可行~~~~~~

网友C:
这个可以的,ADC的话时间占用比较小的,

网友A:
一个I/O既作按键输入,又作指示灯输出,用普通IO口就可以了吧

楼主:
唉,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算了,,多谢大家啦

网友D:
感觉很难实现啊

网友E:
这样分时复用是做不到的

网友F:
这种模式的应用基本很难做到

网友G:
建议用其他引脚 别复用了

网友H:
施密特输入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I:
加一个继电器切换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