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B6560AHQ烧毁

楼主(2022-06-11):
做了 3片样板  烧坏了 3片1.TQ1 TQ2 设置为 低电平,是不是 电流太大了?

楼主:
步进电机 不是 上电时候 就接入,  是 TB6560AHQ 复位启动后 再接入,是不是TB6560AHQ 就不能知道 他的最大电流,导致无限放大电压?

网友A:
电流太大了吧,多大电机?

楼主:
YH42BYGH47  401A
24V 驱动
线圈电阻 2欧 左右

应该 静态电流 达到 12A

即使 25% 减少 也要 3A 啊

网友B:
电压是官方推荐的范围吗

网友C:
应该是电流大了

网友D(2022-07-12):
NFA NFB电流反馈电阻接的多少的,还有线圈回路短路到负极(GND)会直接烧驱动芯片(近似于NFA NFB短路到负极)。

网友E:
电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