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以用proteus做仿真吗?

楼主(2022-06-11):
STM32可以直接连接can总线,实现can功能吗?

网友A:
实现can可以,p软件仿真?困难

网友B:
STM32有CAN的通讯
现在STM32F103的是可以进行仿真的

网友C:
好像需要电平转换的把

网友D:
感觉要做一些保护的

网友A:
仿真这个不了解 但是智联的话 需要做保护

网友B:
当然可以 了

网友E:
不一定 要看是哪个系列的

网友F:
看芯片本身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G:
看芯片手册上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H:
你要仿真什么内容呢

网友I:
可以做这个仿真

网友J(2023-03-01):
PC机上没有CAN接口,直接通信不可行的,必须用一个转换模块,比如232转CAN接口, USB转CAN接口,这样才能让计算机和你的STM32 CAN接口通信,买了这样的接口后,实现只需要CAN协议代码即可

实现Can可以,仿真不清楚,感觉不行

网友K(2023-05-14):
可以用proteus做仿真

网友L:
仿真没做过,但是can好实现

网友M:
你要仿真什么芯片呢?

网友N(2024-05-21):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