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F03C8T6 systick卡死问题。

楼主(2022-06-11):
    我最近在嘉立创做板子,SMT,采用了GD32F103C8T6,调试通不过。发现这批次GD32F103C8T6有问题。具体是systick的功能不良。导致delay函数无法正常工作。调试过程,其它正常,一旦涉及systick,就不正常。我另外购买了有GD32F103C8T6芯片的开发板进行对比验证,开发板跑《1.GPIO输出实验》正常;同样在这次SMT板,跑到delay(涉及systick)就不行了,程序死在systick相关环节delay函数中。
     开发板与SMT板核心电路基本一样,下载、调试功能均正常。就是这次SMT板涉及systick相关环节就出问题。而开发板则正常。更换其它官方测试程序,也是一样效果。初步判断这批次GD32F103C8T6有问题。现在还在与嘉立创协调中。
       各位大佬,是否遇到类似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
   开发板
    SMT板

楼主:
测试程序。开发板正常,SMT板在delay卡死(systick)。

1.GPIO输出实验(测试程序).z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程序。开发板正常,SMT板在delay卡死(systick)。

对比思路错误。

你应该把SMT板芯片拆下来,焊在开发板上看是否正确;或者把开发板芯片拆机,焊在SMT板上验证。即,使用同一颗芯片,验证是否是板的问题。

网友B:
我这边的问题是只要打开时间中断,比如TIMER5,就会卡死,不打开就正常,我搞了好几天了,还没整明白。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换一种其他形式的延时函数试试看

网友E:
在什么状态下发现的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对比思路错误。

你应该把SMT板芯片拆下来,焊在开发板上看是否正确;或者把开发板芯片拆机,焊在SMT板上 ...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G:
能确定是卡在哪里吗

网友H:
单跑delay试试,把程序bug排除掉。

网友I:
首先拿到电路板要看裸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