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alloc()用法

楼主:
C 库函数 void *malloc(size_t size) 分配所需的内存空间,并返回一个指向它的指针。下面是 malloc() 函数的声明。

void *malloc(size_t size)
参数
size -- 内存块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返回值
该函数返回一个指针 ,指向已分配大小的内存。如果请求失败,则返回 NULL。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char *str;

   /* 最初的内存分配 */
   str = (char *) malloc(15);
   strcpy(str, "21ic");
   printf("String = %s,  Address = %u\n", str, str);

   /* 重新分配内存 */
   str = (char *) realloc(str, 25);
   strcat(str, ".com");
   printf("String = %s,  Address = %u\n", str, str);

   free(str);

   return(0);
}

楼主(2022-06-11):
你试试你的电脑上,地址是不是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A:
这是纯c么

网友B:
地址有问题?

网友C:
局部变量不需要使用这个吧,会自动清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