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数字表头看起来很费劲

楼主(2022-06-11):
要通过摄像头看电压,就弄了个数字表头。
可是表头是动态的,人看了没事,摄像头看起来就很费劲了。
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网友A:
这是表头显示的刷新率与摄像头的扫描频率冲突导致的。摄像头的扫描频率没法改变,有标准的,所以只能换用其它适当的表头才行。

网友B:
摄像头电子快门不可调?

网友B:
给镜头加个灰度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表头显示的刷新率与摄像头的扫描频率冲突导致的。摄像头的扫描频率没法改变,有标准的,所以只能换用其 ...

如果能自己调节表头刷新率就好了。

那需要改程序,如果是你自制的表头,那当然就很容易。

网友C:
摄像头改为手动曝光,降低曝光时间。
拍摄数码管时,整体画面亮度一般,数码管显示部分单色且较亮。
摄像头用自动曝光,采集的是画面整体亮度计算曝光参数,因曝光参数不合适,导致数码管显示部分过曝,太亮糊成一片。
或者数码管不给人看,只用来给摄像头拍摄的话,贴深色膜降低亮度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改为手动曝光,降低曝光时间。
拍摄数码管时,整体画面亮度一般,数码管显示部分单色且较亮。
摄像头 ...

多谢!难怪我撕掉了保护膜,画面反而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