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流测量有几种形式

楼主(2022-06-11):
平时只是把电流表串接到电路里

最近引进了新设备,电流钳,但是觉得,测量电流并不准,稍微动动,就有波动

网友A:
电流钳,就是容易受影响,但是对变化趋势的捕捉,还是很棒的

楼主:
大致测量也是准的,就是测量前需要校准零点,校准完之后,不要动了

对对,就要看跳边沿的变化

网友B(2022-07-16):
其实,电流钳提供了很多方便

网友C:
高端啊,我们这想测电流都测不了

楼主:
嗯,就是看个趋势,校准完,别乱动,基本还是准确的

网友D:
没用过电流钳,但是万用表串进去是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用ADC测电压的方式实现电流的检测

网友F:
这个都可以啊,看你用啥设备

网友G:
如果测量交流的话,还可以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H:
如果要精度的话,可能会需要高精度仪器或者ADC了

网友I:
电流钳是快,测的方便而已

网友J:
用电流表就好啊,串在里面很稳

网友K:
感觉测量方式不是很多啊,就那么几种,万用表啊,ADC啊,等等

网友L:
是动电流钳,电流就有波动?

网友M:
波动也正常吧,电流肯定不能一直固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