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拆个博世的热风枪

楼主:
#申请原创# 平时无聊,继续拆。@21小跑堂 @21ic大掌柜 @21ic小管家
今天拆的是公司维修人员说的坏了的博世热风枪,插头还被剪掉了,应该是防止再使用吧。
一共有六颗螺丝,外加中间一个固定的塑料。

打开后第一眼看上去比较专业的,各种原料都安装的很到位,每个原料都会有卡扣或者螺丝固定。

热风枪的电机跟风扇,吹风的是这种涡轮式的风扇。

对应着发热管位置的涡轮位置,应该会有比较强的风力。发热管位置由7根线连接,两根灰色应该是温感,最低下的跟旁边4根,是控制加热管热量的。

开关由三段式设计,控制风力一二三档位。两根电源线是用1平方的多芯软线,最大功率2000W,设置最大温度为630度。

开关设置的一颗电阻,一颗电容

打开后,主板两段式,使用的焊接,一个散热片。

屏幕是用来调温的,只有两个按键,加减温度用的。
档位如果推到1档,温度只能到200多度,只有推到3档才会设置最大630度。同样风扇也会加到最快转速。

屏幕拿下来控制这一面一共有八个按键,但是使用的只有2个加减,可能别的按键是在更高配的风枪有更多的功能。

芯片控制是这个应该STINEL 7416005 1346KP201,
具体没查到哪个规格。

链接主板处,九根排线。

屏幕显示的型号,屏幕连接使用的这种软塑料,就像小时候拆的游戏机屏幕一样的。哈哈

芯片位置底部还有两个没有丝印的。

拆到最后,我以为固定电源线的螺丝因为别的修理师傅忽略安装了呢,后来才发现,他这个设计,一共6颗螺丝,有3颗是链接里面配件的螺丝,一颗固定吹风机,一颗固定加热管,另一个就是固定电源线。

设计的真是不错,价格也挺贵的,看看某东价格大约1K左右。

拆完了装起来,接上插头,打开后发现,好像是风扇转动起来卡住了,转起来有异响,声音很大,回头等有别的热风枪坏了,可以把风扇换上去,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今天拆解就这简单一点了,以后有别的的继续拆,明天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周一的,掌柜想看后续,今天他来了。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坏了加热丝的同款型号630,拆下来,安装。

相同型号,焊接换线就可以了,安装结束,打开使用还可以,没有风扇的卡卡声音了。

@21ic大掌柜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Tg3ODkyNzk2NA==.html?x&sharefrom=android&scene=long&playMode=pugv&sharekey=84b1e938d8d9bf039a23f8641cc0ad5b4

网友A(点评):
看着非常高级,居然带显示。不过有刷电机使用寿命是硬伤。

网友B(点评):
博世的电动工具质量还不错,遇到楼主这个拆机狂魔也得倒下。如果只是坏了一个电机,那换一个电机获得一个热风枪还是不错的哦。

网友A(2022-06-11):
看着非常高级,居然带显示。不过有刷电机使用寿命是硬伤。

网友C:
那你后来修好装回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后来修好装回去了吗?

还没找到坏别的配件的,等有好风扇,直接换一个,就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找到坏别的配件的,等有好风扇,直接换一个,就好了啊

修修补补又用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修补补又用三年~

不然嘞?生活就是要节约成本

楼主:
为啥上传个视频链接,照片就都被移到底部了呢,跟文字搭配不起来了,手机操作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非常高级,居然带显示。不过有刷电机使用寿命是硬伤。

无刷电机成本会更贵一些,元器件会更多吧,

网友A(点评):
还有一点,无刷电机的功率一般不如有刷电机大,而且调速线路也比较复杂。

网友D:
工业设计做得挺好的,结构也很紧凑,不过里面的电路板就不怎么样了。无刷电机现在在很多场合能替代有刷电机,只是成本的问题,1是无刷电机价格贵,2是驱动电路复杂,MCU软件方面已经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设计做得挺好的,结构也很紧凑,不过里面的电路板就不怎么样了。无刷电机现在在很多场合能替代有刷电机 ...

这个630应该是几年前的产品了,可能那时候的无刷电机技术还不是那么发达,现在用的挺多了。

网友E:
楼主这是和拆解杠上了吗?不过博士的产品工业设计感确实挺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和拆解杠上了吗?不过博士的产品工业设计感确实挺强的。

是啊,万物皆可拆,哈哈,前几天看公司用柯劳克电动液压压线钳,非常重,不过那玩意是真坏不了,也就看看吧,拆是不能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修修补补又用三年~

优良的革命老传统代代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和拆解杠上了吗?不过博士的产品工业设计感确实挺强的。

学无止境勤动手,不拆岂识真面目?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