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骨灰级运放LM1875T做功放板,音质刚刚的

楼主(2022-06-1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近期迷上功放了,想起了以前从TI申请的几片运放,准备做一个功放玩玩。
运放芯片为OPA2604,LM1875T。
用OPA2604做前级,LM1875T做后级放大。
供电用环牛,手上有一个24V交流输出的环牛,需要改成双极性输出,于是对环牛进行了拆解与增加抽头,然后重新绕制,改造成了12V~0~12V交流输出的双极性环牛。
滤波和整流用从旧设备上拆解的元件做。7812和7912进行输出稳压。
------------------------------------------------------------------------------------
电源部分

供电结构图如下所示

系统图

原理图

3D效果图

实物图
---------------------------------------------------------------------
放大器部分

系统图

前级电路(用于信号源的稳定过度,采用OPA2604做跟随)输入采用滤波隔直流,同时1M电阻拉到地,保证在悬空输入的时候不会引入噪声,理论上后面的22K电阻也有类似的作用,总之将输入变的纯粹没有噪声,同时还起到滤波作用。
后级电路采用LM1875T手册推荐的标准电路

看到没,前级的输入滤波就是抄袭的LM1875T的,这里二次滤波,哈哈。实际上这里直接连接也是可以的。因为前面已经滤波过了。不过多三个原件而已,就顺道加上,确保后继输入也是纯粹的信号输入。

另外芯片自身的供电滤波也照抄手册推荐的,不过我修改了参数,因为我手头是更大容量的。
我在输出上,做了修改,增加了电容隔直,以防止有不小心进入喇叭的直流伤害喇叭。

完整的原理图在这里

3D效果图

实物图
在嘉立创的EDA上画的板子,在嘉立创打的免费板子,质量非常和。今天收到后,很快就焊接上了,测试音质非常非常的棒,在没有信号输入,或者最小音量后,没有一点声音。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4y1u7Jo/

补充,经过各种网上常用的拓扑结构对比,发现GC版本的实测音质是最好的,而标准版则有朦胧感,只有GC版本更加清晰明亮。而有不少人却认为GC版本没有官方推荐的标准版耐听,其中滋味只有试过才知道啊。
以下是我优化后的GC电路,如果你前面采用了电位器,或者前级电路可以去掉我增加的R4,1MΩ这个,这个是在没有前级和电位器的情况下拉低到地的,不然开机会有噪音。经过测试GC版本不需要设置输出扬声器保护,没有开机砰砰声。

@hulx :你们几个提瞎意见的坏透了,害我浪费了一把羊毛。。。
@hulx :事实证明,你们给的建议都是错的,我这个方案才是音质最佳选择。。我按照你们的建议重做了一块,音质和发热非常大,没这个效果好。
@21小跑堂 :反对给这篇原创,问题很多!
骨灰级运放LM1875T做功放板,属于老树发新芽,虽然是老物件,但是功能依旧完备。虽然已经淘汰的玩意儿,但是为其“发热”一次也未尝不可。

网友A:
骨灰级运放LM1875T做功放板
科技在高速发展, 这骨灰级的定义也在不断更新.
浇点冷水
运放LM1875T 已经是老旧的器件, 我想也只是粉丝党玩玩罢了.
虽然有个20年前广推环牛, 看你的 PCB 板,  电源没有好好处理, 噪声和纹波没有处理必然耦合到功放输出中.
现在已经是数字化大潮了,  D 功放以小体积, 高能效, 数字化等等优势,早已经成了领头技术了.
有时间, 玩点新技术的东西吧, 也能在动手的时间里多学到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骨灰级运放LM1875T做功放板
科技在高速发展, 这骨灰级的定义也在不断更新.
浇点冷水

主要我手里有这给运放,以前上学时候申请的,一直没用,最近翻出来了,电源的元件都是从一个30年前的先锋设备上拆的,电源环牛是从一个公路监控电源拆的,然后重新绕制成了双极性电源。信号和电源是按照信号流动方向布线的,目前毫无噪声,拔了音频输入端子,喇叭一丁点电流声都听不到。过程中发现,如果信号输入线如果有交叉,会引入一丁点的电流声。让信号线平行就没了。

网友B:
"骨灰级" 很牛吗?

网友C:
宜辉电子科技主要生产多媒体蓝牙耳机、蓝牙音箱、WIFI音响、电脑配件,手机配件.产品以国内电商,礼品和出口外贸为主,自主研发的磁悬浮智能音响等数字视听产品;公司产品设计超前,风格独特;尤其注重品质,保证客户订单及时交付,深受客户的喜爱和信赖。公司聚集了技术和管理上的专业人才,每位员工都是专业性强、训练有素的敬业者。创新的产品,优秀的品质,精细的管理,良好的服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认可,很多厂商都在陆续开展与我们的ODM、OEM合作,我们诚挚欢迎和感谢更多客户的合作与支持。“品质第一、交期第一、服务第一”三个第一是我们的信念和目标,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在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王女士 13265067217
“我们在努力,我们能做好”。

网友D:
从1992年开始功放我一直是自己做,都是分立零件的,电子管、A类、AB类。
后来有了D类,也自己做,不过要用IC,比如IRS2092S做的,一般RMS功率在250W或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1992年开始功放我一直是自己做,都是分立零件的,电子管、A类、AB类。
后来有了D类,也自己做,不过要用I ...

功率太大的那种一般人用不上,只有会议室,大礼堂,广场舞适用。家庭用30W+30W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骨灰级" 很牛吗?

说明这个芯片比较古老,都躺到棺材盒里了。
再古老的就要用考古级形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宜辉电子科技主要生产多媒体蓝牙耳机、蓝牙音箱、WIFI音响、电脑配件,手机配件.产品以国内电商,礼品和出 ...

要不要免费送我一套好听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率太大的那种一般人用不上,只有会议室,大礼堂,广场舞适用。家庭用30W+30W足够了。 ...

我再老家整了一套KTV,发现100W+100W功率不够(8寸箱),在院子里声音不够大,再加一台250W+250W的D类驱动一对10寸箱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再老家整了一套KTV,发现100W+100W功率不够(8寸箱),在院子里声音不够大,再加一台250W+250W的D类驱 ...

我有一套先锋J720,开30%音量就扰民了。110W*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再老家整了一套KTV,发现100W+100W功率不够(8寸箱),在院子里声音不够大,再加一台250W+250W的D类驱 ...

你搞这么大,开足马力,会被邻居骂的。。太扰民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搞这么大,开足马力,会被邻居骂的。。太扰民了,哈哈。

没事,估计是村长家的

哈哈,那没人敢骂。

网友E:
学习学习TDA2030可以用这个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搞这么大,开足马力,会被邻居骂的。。太扰民了,哈哈。

农村,独家独院,晚上9:30前关机,没人理会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TDA2030可以用这个图吗

你要看TDA2030规格书里的图。但是要注意,zobel移相网络可能不对,要改成10欧姆 0.1uF。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这个芯片比较古老,都躺到棺材盒里了。
再古老的就要用考古级形容了。 ...

再古老的就不用IC了,电子管功放,锗管功放(变压器输入输出)。

网友D:
小功率的AB类功放IC,除了LM1875,还有常用的LM1876、LM3886、LM4766、TDA2030A、TDA2050、TDA1521等等。
还有车机那种BTL输出4通道的功放,单12~16V供电,常用有TDA7377、TDA7379、TDA7388、TDA7563、TDA7850、TDA7851等等。
两声道的TDA7297也可以。

网友F:
喇叭几欧?220uF输出电容会影响低频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喇叭几欧?220uF输出电容会影响低频输出的。

事实证明不太影响,我听不出来,另外如果低频太厉害也会导致对声音失去敏感性,伤害听力。如果想彻底释放低频,可以考虑采用2200uF作为输出隔离保护,另外就是直接连接喇叭也是可以的。
喇叭4欧姆到8欧姆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功率的AB类功放IC,除了LM1875,还有常用的LM1876、LM3886、LM4766、TDA2030A、TDA2050、TDA1521等等。
...

是的,这位兄弟了解的不少,我手里有个旧的音箱,用的是2030,2030的音质跟1875比差太多了。。。
另外好像我有一片3886,忘了放哪儿了。。。找到后一并玩,现在手里有两个金封的LME49713,准备后面有空试试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古老的就不用IC了,电子管功放,锗管功放(变压器输入输出)。

是的,30年前左右的高端功放都是用一种叫做功率管的三极管,NPN,PNP对进行推喇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30年前左右的高端功放都是用一种叫做功率管的三极管,NPN,PNP对进行推喇叭。 ...

现在还是一样的,上TB随便搜功放板,就能找到,但是那些电路大都太简单,性能很一般。
好点的功放,一个声道一般都有20个左右的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位兄弟了解的不少,我手里有个旧的音箱,用的是2030,2030的音质跟1875比差太多了。。。
另外好像 ...

这些都做过,90年代以前是HIFI爱好,2000年后也做过专职。

现在还有存货没啊,拿出来晒晒欣赏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是一样的,上TB随便搜功放板,就能找到,但是那些电路大都太简单,性能很一般。
好点的功放,一个 ...

那种比较费电,功率大,有效功率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不太影响,我听不出来,另外如果低频太厉害也会导致对声音失去敏感性,伤害听力。如果想彻底释放 ...

220uF,阻抗4欧姆,你知道截止频率多少吗?180Hz,低音就不要谈论了,已经是纯粹低中频以上了。
正负电源供电,输入可以隔直,输出直耦,才是省钱还提高性能的方法,现在耳放都直耦了,你好搞电容隔离,而且居然是220uF的?

我上面的元件除了电阻和运放是新的,其他都是拆的二手件。固态是从电脑主板上扣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uF,阻抗4欧姆,你知道截止频率多少吗?180Hz,低音就不要谈论了,已经是纯粹低中频以上了。
正负电源 ...

我不喜欢超低音,太低,听一会儿就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uF,阻抗4欧姆,你知道截止频率多少吗?180Hz,低音就不要谈论了,已经是纯粹低中频以上了。
正负电源 ...

板子上画的是220uF,实际上我焊接了个100uF的,昨天才收到坛友免费赞助的一包电容。官方推荐的是2200uF。

网友H:
功放电源需要稳压么?7812、7912功率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放电源需要稳压么?7812、7912功率是否足够?

不是必须的,我是刚好有这个拆机元件,就放上去了。这两个元件最大电流5A,功率是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不太影响,我听不出来,另外如果低频太厉害也会导致对声音失去敏感性,伤害听力。如果想彻底释放 ...

输出耦合电容多余。
画蛇添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220uF,阻抗4欧姆,你知道截止频率多少吗?180Hz,低音就不要谈论了,已经是纯粹低中频以上了。
正负电源 ...

你看视频里面那喇叭,能有效播放180Hz?

音箱都没有,可能喇叭谐振频率都比180Hz高。

喇叭在谐振点做无效的大摆动,没有任何好处,还会带来严重的调制失真。所以,瞎猫逮住带死耗子,歪打正着,切掉低频为好。
实际上不该用奇葩的输出电解电容,加载输出耦合电容上的交流电被电解电容整流了还产生非线性失真。

应该在电路上按照喇叭参数,利用运放,功放交流耦合切除谐振频率之下的低频分量。且加上一个简易的高频旁路电容,抑制功放工作频率上限之上的干扰分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看视频里面那喇叭,能有效播放180Hz?

音箱都没有,可能喇叭谐振频率都比180Hz高。

我针对的可不是视频里面这个自由喇叭,自由喇叭本来就只能听个响。
说的当然是指一个合适的音箱,哪怕截止频率做得很烂到100Hz,至少这个线路是推不出来的。
如果非要讨论自由喇叭听音乐,这好像已经不是正常应用讨论的课题了,毕竟过去的半导体收音机应用时候,那都是有外壳和喇叭开孔组成的背面声波绕射隔离的,当然,如果非要这么坚持,那220uF也许就真可以了,或者还可以更小,声音或许更清楚。

网友I:
1、如果感觉输出要接个电容才放心,还不如当初直接选单电源供电不是更好,为啥要改变压器呢?
2、to220封装的7812和7912在散热足够时最高输出是1.5a。
3、输出电容接100uf,就说音质杠杠的?
4、opa2604接成跟随器出于什么考虑呢?

根据楼主的观点,我试了,跟随器的模式下音质好像更好,更清晰。我也是用电脑放歌测试的。发现如果没有跟随器,用手机相对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如果感觉输出要接个电容才放心,还不如当初直接选单电源供电不是更好,为啥要改变压器呢?
2、to220封装 ...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这两个7812和7912是从30年前的一套先锋组合音响J720上拆下来的,你可以看看那个功放是多少W的。
接电容输出是我不喜欢重低音。
OPA2604这么接,我试了,这么接音质挺好的。这个也是测试版,还是希望各位大佬批评同时分享一下自己怎么做的,我参考参考,新的版本的PCB,明天就收到了,到时候重新焊接,已经根据各位大佬的经验做了改进。OPA2604改成了2倍放大,然后进入音量、音调调节电路,输出后进入LM1875.

网友E(2022-07-16):
引用 网友D:
再古老的就不用IC了,电子管功放,锗管功放(变压器输入输出)。

不知道用普通的9104,9103,8805这种三极管做功放音效如何啊,做个USB电压驱动的功放,推2寸小喇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用普通的9104,9103,8805这种三极管做功放音效如何啊,做个USB电压驱动的功放,推2寸小喇叭。 ...

USB电压5V,用分立零件做功放没有优势,你最好用D类,才能得到你要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