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如何选定频率

楼主(2022-06-11):
使用PWM控制开关器件,
如何选取合适的频率?

例如:
如何保证mos的导通和关闭
如何保证电磁阀的导通和关闭

或者如何使发光led不晃眼

网友A:
其实,可以看器件特性

mos的话,有个开关速率,不要临界

led的话,大多指示作用,效果出来了,就可以了

楼主:
使用PWM
可以降低功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