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磁阀发热问题

楼主(2022-06-11):
电磁阀长期开启的过程中,会发热,

这个热量怎么减少?

可有相应的办法

网友A:
是不是按照u2/r的形式计算功率呢?

网友B:
都发热吧?看你发热量能否接受了

网友C(2023-10-20):
大多电压控制时候 会导致发热严重,可以选用专用的电磁阀驱动芯片比如MAX2220 这款可以配置成电流驱动模式  这样可以降低发热量,还带有过温保护。这里有MAX22200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