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参数定义疑问

楼主(2022-06-11):
电源芯片的参数 启动电流Istartup 静态电流Iq 工作电流Iop 分别是如何定义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Istartup   上电过程中的电源电流
Iq      上电稳定以后没有开始工作的电流
Iop   operation current,开始稳定工作以后的电流

这些定义去ti  adi官网找相应的手册应该都有

谢谢,对专业知识理解能力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