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9328配置波特率不生效

楼主(2022-06-12):
用的官方CH9328配置工具,默认波特率9600,接电脑测试可以正常输出。但是用配置工具更改为115200时,提示成功了,拔掉usb后重插后,但是用115200发送依然无效。用9600波特率是可以的。说明波特率设置没成功,还需要注意什么么?

楼主:
不好意思,可以了。重新设置了几次又好了。

网友A:
难道没设置成功,要多试几次。

网友B(2022-08-14):
那最终,还是设置?

网友C:
您好,应用软件提示设置成功后,需要让芯片完全失电或者外部复位时生效。在CH9328与外围串口设备连接时,有可能因为有连接导致CH9328无法完全掉电。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E:
CH9328蓝牙串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