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有没有直流电机的案例

楼主(2022-06-12):
实现空速,正反转

主要是电原理图方面的资料

网友A:
输出PWM,接MOS管就可以控制了, 你要正反转的话就,加个H桥

网友B(2022-08-07):
你是想要驱动IC还是MCU啊?

网友C:
新唐好像没有做驱动IC吧

网友D:
你要用驱动IC还得是用东芝哈

网友E:
自己搭电路就行了,如果觉得费劲,就买个驱动IC

网友F:
你可以看看峰岹或者凌鸥的,都是做电机驱动的

网友G:
这种原理图的话,网上一堆的

网友H:
建议还是找专用的驱动芯片,这样能让你事半功倍啊

网友I:
自己搭电路的话,很麻烦,不是很OK的

网友J:
电机驱动demo板,你找找,一般都会提供原理图的

网友K:
正反转好像需要H桥

网友L(2022-09-09):
没有驱动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