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闰年怎么做

楼主(2022-06-12):
有没有适用于单片机的万年历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RTC计时,修改,都能做了。

就是突然发现闰年要调整一下,不太能搞定~~

网友A:
自动识别闰年,即在正常日历计时时,判断当前年份为闰年时,2月份自动变为29天,判断当前年份为平年时,2月份是28天。

网友A:
你的单片机如果内置的有RTC,或者使用了RTC芯片,那么会自动实现的。如果你自己实现RTC,那你要按照闰年的规则,自己判断了。

网友B:
现在都能自动识别了么?
记得之前还要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