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同时使用多个PWM输出,需要考虑相互影响么

楼主(2022-06-12):
比如,频率差异,PCB布局

开启时序等~~~

没有多路经验,不确定要不要提出风险点~~

网友A(2022-08-04):
一般情况PWM输出的频率不高,问题不大

网友B:
应该不会互相影响吧,你可能不用过多的担心

网友C:
多路也不会影响的,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D:
一般也是时分复用吧,是一起开么?

网友E:
正常是不会有干扰,但是担心的是你PCB布局在PWM输出周围有电源,可能就会有影响了

网友F:
我之前做的产品也是多路PWM,没有影响的

网友G:
你可以先做个demo板,做一下这种实验呗

网友H:
也不用担心没有经验,一回生二回熟嘛,多设计几次就好了

网友I:
一般情况时序可能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不会很大

网友J:
PCB布局肯定会有影响,其他的影响我不太清楚

网友K(2022-09-09):
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