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指南] APM32替换STM32

楼主(2022-06-12):
1.首先第一步找一个简单的工程,保证没有错误。警告没问题。

2.寻找APM32芯片替换STM32芯片

注意:如果你找不到第四步,麻烦你在网上下载一个APM32系列的安装包,既然从事这个行业,你要学会找资源。

注意:此时会出现错误

3.修改错误

4.重点来了

1.可能会下载成功了,但是下一次就会出现错误,但是你可以多下载几次,说不定某一次就成功了,但是这种方法不长久。
2.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
3.下载失败,如下图,

修改:

网友A:
不用修改Keil工程配置也可以烧录运行吧。

网友B(2022-09-07):
既然从事这个行业,你要学会找资源。建议不错

网友C(2024-01-22):
图片加载不出来

网友D:
不是完全兼容,直接烧录程序吗?

MT6701QT磁编码器 增量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