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合泰HT32单片机点亮LED

楼主(2022-06-12):
(一)开发环境搭建1、Keil环境搭建

由于之前学习STM32的时候也是用的Keil 5软件,因此对于Keil 5软件有一定的熟练度,所以这里采用Keil 5进行程序的编译。

  • HT32F52352的Keil开发包下载
    合泰官网有HT32F52352的所有开发资料以及文档,我们去下载Keil的安装包

    这里我们选择Documents下的HT32_STD_5xxxx_FWLib_v017_5137.zip固件库压缩包进行下载,里面含有HT32F52352的Keil支持包以及许多官方例程。
  • HT32F52352的Keil开发包安装
    将下载下来的压缩包解压,双击Holtek.HT32_DFP.latest.pack进行Keil支持包的安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安装好Keil软件,否则可能无法正常安装。
    安装成功后可以在keil中点击select software packs查看HT32的keil是否安装成功

    可以看到,Keil的Pack中已经包含Holtek HT32的支持包。(也可以新建工程,在Software Packs里看是否含有Holtek的包)
2、Keil工程搭建
  • 使用官方固件库进行搭建
    在下载的固件库中找到example文件夹,里面有许多HT32单片机的例程,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其官方例程进行Keil工程的搭建,这里以GPIO的例程为例。
    首先进入该文件夹,可以看到只有InputOutput文件夹,然后我们进入该文件夹,就会看到两个批处理文件和几个HT32的文件定义。这里我们双击_CreateProject,bat文件,等待一会儿就能在该目录下成功创建工程。

    这里会生成几种不同软件的工程,进入我们需要的文件夹(MDK_ARMv5)即可。同时由于该批处理文件会生成许多芯片型号的Keil工程,我们也只选择我们需要的工程即可。
  • 手动创建Keil工程
    自己创建工程时,最重要的是芯片要选择HT32的芯片,其他的基本上就和STM32的库函数工程的搭建基本一样,基本上就是把官方的库函数加入到我们新建的工程中,方便我们对于HT32的开发。

    最后效果如下:

(二)LED点亮实验

软件:Keil 5
硬件:Development Kit为ESK32-30501

1、LED主程序
  • led.h
#ifndef __LED_H_ #define __LED_H_
#include "ht32f5xxxx_ckcu.h"
#include "ht32f5xxxx_gpio.h"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 led.c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LEDClock = {{ 0 }};
        LEDClock.Bit.PC = 1; //使能PC
        CKCU_PeripClockConfig(LEDClock, ENABLE); //使能时钟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5|GPIO_PIN_14, GPIO_DIR_OUT); //设置PC15为输出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4, SET);                //熄灭LED1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5, SET);                //熄灭LED2
}
  • main.c
#include "ht32.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led_init();                //LED初始化
        while(1)
        {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4, RESET);        //点亮LED1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5, RESET);        //点亮LED2
        }
}

网友A:
点灯永远是第一步啊

网友B:
点灯评测没啥意思,有更硬的货吗

网友C:
楼主主页还有其他的评测报告,内容挺干的

网友D(2022-08-15):
挺不错的测评贴

网友E:
推荐哪个芯片吗

网友F:
感觉性能可以。

网友G:
HT32哪个最流行呢

网友H:
开发环境搭建起来了。

网友I:
入门的首选资料了。

网友J(2022-10-01):
合泰的这个感觉很简单啊

网友K:
正常来说,合泰用keil直接干就行了

网友L:
你这用官方的库函数么?

网友M:
话说,这个库是合泰的标准库函数吗?

网友N:
点灯行,还有其他的例程么?

网友O:
话说,官方提供demo例程之类的么?

网友P:
其实用官方的demo最好了,调试的话能好一些

网友Q:
有没有硬货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