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需要那些模块

楼主(2022-06-12):
智能避障小车,需要那些模块

网友A:
核心是控制板,可以用51或者其他芯片,一般51就够了

网友B:
如果你的程序太大就要换大容量的芯片了。

网友C:
电机驱动模块,避障小车最终的控制量是电机的转速(调整电机转速来转向和前进),根据你使用的电机选择驱动,直流电机可以用298。

网友D:
检测障碍物的传感器模块。可以用超声波,如果使用的环境允许,红外也可以。

网友E:
如果还想发挥一下创造力,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LCD显示当前速度,蜂鸣器提示有障碍物什么的。

网友F:
可以用光电开关来避障,这个相比于红外避障来说性能较好

网友F:
红外避障遇到光就失灵了,当然,超声波模块避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新人的话必须对定时器和中断有较高的了解。

网友G:
电机驱动模块,霍尔芯片,光敏元件,超声波测距模块。

网友H:
反正你能想到的藕可以,你先论坛搜一下这个主题。

楼主:
如果用51就很简单了

网友I:
一般就超声波+配合电机驱动

网友J:
也可以用STM32最小系统一样的

网友K:
高级一点的就是摄像头加一些识别   TensorFlow opencv  结合树莓派

网友L:
红外或者是激光

网友M:
感觉是不是跟扫地机器人似的

网友N:
要装电开关是不是需要很多个啊

网友E:
传感器模块总要有吧

网友O:
供电的模块啊

网友P:
需要传感器检测障碍物,或者测量距离障碍物的距离。

网友D:
升压模块 降压模块

网友M:
执行器件啊

网友F:
主控制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