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知道哪种型号的MCU比较适合新手

楼主(2022-06-12):
想学习一下MCU,基本上是从零开始,有C语言基础,现在想自己动手焊块儿板子学习一下,不知道哪种型号的MCU比较适合新手,希望大神求教。

网友A:
从0的开始的话,学51去吧,买个带视频教程的开发板,看一遍就懂了。

网友B:
51资料多些。不过现在stm32资料也不少了,好多学校有ti实验室

网友B:
这个还是购买现成的开发板,资料多。

网友C:
推荐51单片机,比较基础的资料

楼主:
如果是自己动手焊接,找个简单的mcu。。

网友A:
这个还是选择资料比较多的芯片。

网友D:
如果没有学习经验,还是学习51单片机去吧。

网友E:
现在是51单片机也有高端的芯片了。

网友F:
更适合学51,但是如果你C语言能力强,可以从STM32G系列开始。

网友G:
51单片的资料很多,入门好选择。
看你想做哪块,现在开发板资料齐全。

网友H:
入手stm32f103就行。

知道基本的电路常识就行。

网友C:
搜搜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学习51单片机教程

网友E: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的MCS-51的单片机

网友I:
学习什么处理器都一样,

网友J:
下载一个视频跟着联系例程学习。

网友K:
现在直接学习stm8的话,比其他单片机好多了。

网友L:
现在就学习32位处理器有点早。

网友M:
资料多的可能就51单片机了。
里面都是C语言编程基础,跟着视频学习。

网友B:
学习单片机的还是stm32.

网友N:
自己焊接板子不够费事的,还是买开发板。

网友O:
教程丰富啊~

网友P:
建议学STM32的基本都属于误人子弟,STM32在逐渐放弃单片机业务,在国内的市场更是很快倍国产型号吃掉了。

网友C:
前提得理解怎么操作寄存器的基础。

网友Q:
学习51单片机,必须得跟着学会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的能力。

网友J:
这个最好购买开发板,带有源代码的。。

网友K:
买个51的开发板开始学。

网友R:
407吧   很多资源

网友S:
别跑系统一般都差不多

网友N:
从32开始吧

网友T:
原子哥和火哥的资料都比较全

网友R:
自己动手焊接那当然要看封装了,最好是DIP封装的。

网友U:
找个STM32开发板,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Q:
STM32的生态系统非常庞大而完善了。

网友V:
总之,临池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行动起来。

网友C:
不建议自己焊板子,既浪费时间,调试也麻烦。

网友E:
新手出现问题,不清楚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买开发板,资料丰富,程序经过测试,效率高。

网友W:
买块51的,简单点,然后买块STM32的

网友J:
最简单的 f0啊

网友D:
其实f4的也可以 资源很多

网友U:
我直接用的f407

网友W:
买一块好点的板子

网友X:
官网的电路板可以用积分兑换的

网友D:
103开始吧,用户多还便宜

网友Y:
你要学习32位还是8位的编程呢?

网友Z:
现在stm32所有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AA:
简单入门可以学习stm8的单片机

网友AB:
编程语言都是一样的,买个开发板吧。

网友AC:
stm32f103入门简单。

网友:
找一些资料最全面的开发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