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AP升级,BootLoader有bug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6-12):
请教各位高手,现有一款产品,之前的BootLoader程序有bug,有时会导致升级成砖。但是产品已经封好,无法用jlink烧录BootLoader。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看你板子是否有用到st官网自带内部bootloader升级接口

网友A:
如果有的话,那就可以软件方式跳转到st自带内部bootloader升级你的bootloader程序

楼主:
具体是怎么怎么做的呢?在官网上下了一篇笔记 AN3155 ,但是不大看的明白

楼主:
这种方式不就是ISP吗

网友B:
用你的应用升级你的bootloader吧,和在boot升级的你应用一样的道理。

楼主:
不过这个过程,按你所说的也有概率在升级应用的时候变砖,只能做取舍吧,在厂内吧变砖的筛选掉,为了以后的升级作保障吧。

网友C:
就是需要先在应用开发这个功能接口,再在应用里通过串口、射频之类的传输接口接收boot程序,再刷新覆盖你的boot。就是先开发一个在应用升级boot的功能接口,先升级应用,再升级boot。

网友D:
对,利用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升级你自己的bootloader

网友E:
召回,要么凑合用,变砖了再说

网友F:
这个问题好深奥

网友G:
产品多吗,不多可以焊接几根线烧录。

网友H:
原来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D:
你是自己写的BOOT吧

网友I:
分析具体的变砖原因,
- 1. 能确保避开的话,后面的固件确保避开。
- 2. 不能避开的话,可以在新固件把boot给升了
- 3. 召回

可以2+3

网友J:
双boot,在做一个boot,把现有的app程序当作boot升级进去,用新boot替换原有的boot

网友K:
所以如果要用IAP,最好是做双程序区。

网友L:
是什么情况导致jlink不能烧写??
这齐了怪了

网友L:
是什么情况导致jlink不能烧写??
这齐了怪了

@knk :这~~好吧~~~
knk
估计是产品外壳封死了,没有引出SWD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