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v32gm002 AD转换例程

楼主(2022-06-12):
dspic33ev32gm002 AD转换例程

楼主:
MCC生成有些地方看不明白

网友A:
是不是现在PIC都不提供例子了

网友B:
只有MCC生成的驱动才是真正针对这个芯片的

网友C:
另外还可以到官网上的器件主页里找相关demo版的示例代码

网友D:
不过demo用的芯片不一定正好是你要用的,但一定是一个family的,所以例程也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E:
相应的.h文件里面是有函数的解释的,包括使用方法的例子,楼主应该多看看

网友F:
可以咨询技术支持

楼主:
楼主可以直接贴出问题

网友G:
估计你是没看明白数据手册对AD的描述。

网友E:
MCC只是减轻你自己写代码配置外设的工作,要明白外设该怎么配以及生成的代码,还是要看手册,先把外设的工作原理和运行模式搞明白。

网友H:
MCC生产的应该是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