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变压器轻载时正常,大于2A有吱吱声,电流增大电压也开始下降

楼主(2022-06-12):
最近设计了一反激充电器,输入220AC;输出: 74V 3A;
变压器用的PQ3535磁芯, PC40,Ae=196mm;
初级匝数34T ,313uH,  2uew0.5*2;
次级26T  2uew0.5*4  ;
漏感:3.6uH;
电源IC:3842     工作频率:53khz

加电子负载测试 输出电流2A内工作正常,如果增大负载变压器开始 吱吱 响声,负载越大 吱吱越响,同时电压也开始下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一次设计变压器,变压器是厂家帮绕的应该不会有绕制的问题!
猜测可能的原因:
1、初级线径太小 电流不足 导致功率上不去;
2、算了下2A的输出电流内都工作在断续模式(DCM),大于2A就开始进入CCM 模式;按道理不管是什么模式都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啊

不知道怎么调试了!

@王栋春 :见楼下……
@smluo :那么不妨看一下电流监测回路,是不是元件选择不当造成的。
@王栋春 :是变压器厂家绕的 不应该有问题呀!
没有看到实物,根据经验觉着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线径过小,另一个有可能是绕制工艺问题。

楼主:
实物变压器

网友A:
自觉 40的磁芯尺寸,工作频率才52KHZ,制作的反激开关电源输出功率不能达到200W。

我 用EE40磁芯制作移相推挽的DC/DC,工作频率320K,也就250W.

楼主:
输出 74V 1.5A,与2.3A 时的波型图;没有测电流的设备只能测一下采样电阻的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觉 40的磁芯尺寸,工作频率才52KHZ,制作的反激开关电源输出功率不能达到200W。

我 用EE40磁芯制作移相 ...

可以的,原来用的PQ3525 的也是PC40的,就是发热有点大 想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原来用的PQ3525 的也是PC40的,就是发热有点大 想换一下!

除非你谎报军情,并非反激型DC/DC。

网友A:
“Ae=196mm;” 是铁心截面积吗?  不是 100mm^2?

如果是196截面积,那就是我判断错了。

网友B:
轻载时没有声音,重载时有声音,那是因为轻载时振荡频率高,51.5KHz,你听不见,重载时频率下降,落到听觉范围了,负载越重,频率下降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196mm;” 是铁心截面积吗?  不是 100mm^2?

如果是196截面积,那就是我判断错了。 ...

对  Ae=196 mm2    铁心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载时没有声音,重载时有声音,那是因为轻载时振荡频率高,51.5KHz,你听不见,重载时频率下降,落到听觉 ...

关键是 啥原因引起的 不清楚呀!

波形的下降沿变慢了

网友C:
变压器磁芯间隙调一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磁芯间隙调一调

气隙调到1.2mm了 ,不过没有磨,用纸垫的;  感量186uH;一样有吱吱声;不过看波形明显好了很多,没有之前抖得厉害!

网友D:
电流波形 53khz上叠加了一个音频范围的震荡

你把这个图打密集一些他应该可以观察到

看一下上图电流和对应的驱动,怀疑变压器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波形 53khz上叠加了一个音频范围的震荡

你把这个图打密集一些他应该可以观察到

不应该饱和的,测试的时候温度不高,我一直用风扇吹着!
有不少余量呢:

楼主:
电路是这样的:

他们说 要进行环路补尝!  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