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Uboot或者Kernel调试工具和调试方法

楼主(2022-06-12):
各位大神,
请问下UBOOT或者Kernel调试有哪些调试工具和调试方法,
比如说使用DSTREAM在DS-5上面调试,谢谢!

网友A(2023-04-25):
一般就是串口log打印的方式调试吧

网友B:
我很好奇,这种调试可以用jlink之类的么

网友C:
没调试过,但是用串口肯定是OK的

网友D:
估计就跟以前调试51的那种差不多吧

网友E:
调试内核一般都是日志的方式吧

网友F:
用串口log打印的方式调试

网友G:
可以使用 Python 中的串口调试工具进行调试

网友H:
试试设置断点进行调试

网友I:
可以通过设置串口参数、发送和接收数据等方式进行调试

网友J:
跟踪调用栈也行

网友K:
模拟器接口与目标板通信

网友L:
用 GDB 等内核调试工具进行调试

网友M:
调试的话可以设置变量值

网友N:
在任何支持LLDB的平台上调试也可

网友O:
一般都是使用串口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