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静电干扰

楼主(2022-06-12):
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DSP问题。

网友B:
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网友C:
接地当然是要的. 其他的端口, 会接收静电的地方都要考虑泄放.

网友D:
电路合理布局最起码的金属机壳 系统地和大地 要接起来

网友E:
关于静电干扰方面的解决办法的,首先是PCB板的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再者就是选型的元器件的也是需要多注意这方面的。

网友F:
静电抗干扰主要是对PCB上易受静电影响的器件、信号等加ESD保护管,还有就是机壳的屏蔽性能及接地处理。

网友G:
系统设计上需要考虑

网友H:
esd器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