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容被击穿了

楼主(2022-06-12):
我的线路板上边的一10uF(0805封装)的电容被击穿了,
我的锂电池供电的,最大也就4.2V的,而该电容的耐压值是10V的。

网友A:
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量的时候呢?

网友B:
焊接,高温度,电源冲击等都有可能。

网友C:
有没有负载或外界影响?

网友D:
电容反接被击穿的概率最大   查一查  是不是自己粗心造成的。

网友E:
所以最后是怎么结的?

网友F:
不能但看耐压,
按这逻辑,不会出任何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容反接被击穿的概率最大   查一查  是不是自己粗心造成的。

0805的瓷片电容,不存在反接的

网友H:
负载变化时,可能有过冲

网友I(2023-03-02):
是不是工作电压超过了电容最大耐压

网友J(2024-03-04):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K: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L: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M: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N: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O: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P: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Q: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R: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