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工作电流

楼主(2022-06-12):
试一块芯片的工作电流,工作电流是周期性的,每个周期包括工作时间和待机时间,其中工作时间时电流达到mA级,待机时间时电流只有uA级,现在想测待机时间的工作电流,应该怎么测呢?

网友A:
万用表串进去就可以,用可调电源供电的话,看看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B:
使用高精度万用表,不过待机时间要尽量长一些,不然侧出来的是平均电流,如果待机时间在5秒以上时,就能够测试出来待机电流。

网友C:
工作电流只能通过期间资料和电路设计计算。

网友D:
对于这些仪器来说, 这样的测量要求并不高. 根据要求选择吧

网友E:
也可以加个电路,把数据传到上位机显示出来,就很直观了。

网友F:
也没有说转换的时间是多快, 如果速度比较快, 1秒就有几下, 那万用表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G:
串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