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进行一下深层分析啊?

楼主(2022-06-12):
谁能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进行一下深层分析啊?只知道接在输入端能够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A:
所谓上,就是指高电平;所谓下,是指低电平。上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电源,一般用于时钟信号数据信号等。

网友B:
这是根据电路需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干扰,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C:
假如没有下拉,保护电路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使CPU误以为被保护对象出问题而采取保护动作,导致误保护。

网友D:
不同地方的需求有不同的设计。主要还是为了是性能更好。

网友E:
对电平的高低变化起着缓冲的作用,也是增加单片机IO口的带负载能力的。

网友F:
其实, 最主要的作用是给悬空, 或单向悬空(如 OC 输出) 的输出提供确定的电平.

网友G:
就是默认接高或者低,
一般是上拉,同时可以加大驱动能力

网友H(2023-03-02):
上拉电阻: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高或低电平),通过一个电阻与电源VCC相连,固定在高电平。下拉电阻: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高或低电平),通过一个电阻与地GND相连,固定在低电平。

网友I:
只有在把引脚配置成输入时才考虑使用上拉或下拉,把引脚配置成输出,这两个电阻基本没用,在输入状态下,如果不配置上拉和下拉,引脚处于高祖悬浮状态。如果外部输入电路有固定的电平,可以不使用内部的上拉下拉电阻。如果外部输入电路没有固定的电平,当你需要检测低电平时,配置内部电阻为上拉。使引脚在常态下为高电平,等待输入回路把引脚电平拉低。反之配置成下拉。无论是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阻值都是比较大,是弱上拉或下拉,所能提供的电流极小,很容易被外部回路改变电平的。单片机集成上下拉电阻是为了简化外围电路的设计,

网友J:
防止干扰,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K(2023-08-09):
不同地方的需求有不同的设计。

网友L:
主要还是为了是性能更好。

网友M:
就是默认接高或者低,

网友N:
一般是上拉,同时可以加大驱动能力

网友O:
只有在把引脚配置成输入时才考虑使用上拉或下拉,把引脚配置成输出,这两个电阻基本没用,在输入状态下,如果不配置上拉和下拉,引脚处于高祖悬浮状态

网友P:
如果外部输入电路有固定的电平,可以不使用内部的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Q:
如果外部输入电路没有固定的电平,当你需要检测低电平时,配置内部电阻为上拉

网友R:
使引脚在常态下为高电平,等待输入回路把引脚电平拉低。反之配置成下拉。

网友S:
无论是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阻值都是比较大,是弱上拉或下拉,所能提供的电流极小,很容易被外部回路改变电平的。

网友T:
单片机集成上下拉电阻是为了简化外围电路的设计

网友U:
最简单的说法,增加IO的驱动能力

网友J:
要看具体应用的

网友V:
上拉电阻可以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与电源VCC相连,固定在高电平。当下拉电阻是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与地GND相连,固定在低电平。

网友W: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是电阻的一种应用方式。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在电路中增加一个额外的阻抗,以改变电路的特性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X:
上拉电阻的一端与一个不确定的信号相连,另一端则与电源VCC相连。当这个不确定的信号电平为低时,上拉电阻将其固定在高电平,相当于提供了这个信号的驱动电流。因此,上拉电阻的作用是提高电路的驱动能力,特别是在信号不确定或驱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网友Y:
上拉电阻连接到一个信号线上,将该信号线拉高至高电平。典型情况下,上拉电阻与信号线和正电源之间连接。

网友Z:
下拉电阻的一端与一个不确定的信号相连,另一端则与地GND相连。当这个不确定的信号电平为高时,下拉电阻将其固定在低电平,相当于提供了这个信号的吸收电流。因此,下拉电阻的作用是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特别是在信号不确定或容易受到干扰的情况下。

网友AA:
上下拉电阻的作用还可以避免电压的“悬浮”,使电路更加稳定。同时,上下拉电阻还可以作为电阻匹配,以减小反射波的干扰和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网友AB: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在数字电路中用于稳定输入信号的状态,防止电平浮动和干扰

网友AC:
在使用开关或按键作为输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上拉电阻确保输入引脚处于稳定状态。

网友AD:
在电路中,下拉电阻通常用于将高电平信号转换为低电平信号,以便更好地与其他电路进行通信。

网友AE:
当TTL电路驱动CMOS电路时,如果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AF:
在I2C或SPI等总线通信中,可以使用上拉电阻确保总线线路处于定义的逻辑状态。

网友AG:
上拉电阻是一种将低电平信号转换为高电平信号的电阻,它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拉高到一个预定的电平。

网友AH: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取决于电路的具体设计和应用场景

网友AI:
上拉可以增加驱动能力吧

网友AJ(2023-09-08):
默认为高或低,

网友AK:
防止干扰,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AL:
不一样处所的需求有不一样的计划。

网友AM:
在微控制器上集成下拉电阻的目的是简化外围电路的设计

网友AN:
正常情况下将引脚设置为高电平,等待输入电路降低引脚电平,否则配置为下拉。

网友AO:
根据实际需要将输入引脚拉高或拉低至特定电平,并提供了默认逻辑状态,以确保电路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网友AP:
上下拉电阻的具体应用方式会根据电路的特性和实际需求而有所不同

网友AQ:
在电路中,上拉电阻通常用于将低电平信号转换为高电平信号,以便更好地与其他电路进行通信。

网友AR:
下拉电阻是一种将高电平信号转换为低电平信号的电阻,它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拉低到一个预定的电平。

网友AS:
只知道是默认电平不同

网友AT:
可以使用下拉电阻拉低输出引脚,使其具备“0”的输出能力。

网友AU:
上拉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当下拉电阻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低电平。

网友J:
上下拉电阻的驱动能力不同吧

网友AV(2023-10-19):
为了使性能更好,不同地方的需求就会有不同的设计

网友AW: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稳定电路电平、提高驱动能力、钳位作用、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保护电路以及设定低功耗状态等方面。

网友AX(2024-02-0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AY: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AZ: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BA: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BB: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BC: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BD: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BE: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BF: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BG: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