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pack包安装不了,直接拿的也不行

楼主(2022-06-13):
国民技术的N32G457的pack包安装不了 双击就显示cannot find PDSC file at root directory of Pack archive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直接解压之后,自己复制到Keil的几个目录下,FLASH文件需要修改一下文件夹的名字,之后就可以找到芯片型号和FLASH大小文件了

我的MCU型号是452,是这样解决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有可能是和KEIL版本不一致导致的,看一下你的pack包兼容的KEIL版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