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2M实现USB主机枚举usb设备转蓝牙无线设备的可行性

楼主(2022-06-13):
  • 背景
客户想要一个类似于网关的中间件,然后是这个中间件具有主机功能,能够像hub一样枚举usb设备(主要是hid类,custom hid 复合设备),然后通过这个中间件,转成蓝牙设备,然后连接电脑端枚举成蓝牙设备。
  • 举例
如我们的usb Joystick 有线设备,有两个接口,一个接口正常上报手柄数据,一个接口是自定义的协议数据转发,然后插到这个中间件,中间件连着PC蓝牙,那个PC端的蓝牙设备就跟插入的这个设备一样是个Joystick (蓝牙设备)。并且跟当前插入设备是一模一样的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集合,报告描述符;就是这个中间件能将usb设备转成无线的蓝牙设备。

最后想问这样一个功能基于ch582M能否实现?
@WCHTech2  @WCHTech2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实现难度较高。

网友A: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CH582集成双路USB主机接口,可以同时完成两个USB设备枚举及通讯控制,支持蓝牙,在蓝牙端实现蓝牙HID类型设备的模拟。这个应用模型和之前键鼠转化器方案类型,应用非常成熟。

网友B:
键鼠转化器有参考代码吗?

网友C:
方案可行

网友D:
估计实践起来还是有点难得

网友E(2022-07-15):
看起来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