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开关面板是啥原理

楼主(2022-06-13):
智能家居里用的86型触控开关,表面是一层钢化玻璃,咨询厂家说没有电信号输出,仅仅是图案,是不是玻璃下面是触摸的PAD?触摸感应芯片在控制板上呢?钢化玻璃的对应按钮部分还会点亮,这是啥道理?希望相关领域的朋友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tyw
跟手 机 触摸屏差勿多原理

网友A:
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容式触摸键,即人体感应空间电磁场通过按键时与触摸键间的分布电容耦合,经后级电路检测后执行相应操作。

网友B:
你每天用的手机不就是这样的吗?
手机贴了钢化膜不就是跟你说的东西一模一样吗?
且不说实现方法一样不一样,这每天都见到的东西,还有啥可奇怪的呢?

网友B:
还有,我们平时用的电磁炉也是这样的啊。
很多年前就有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触摸按键如楼上所说。图标被点亮,应该是底下的PCB上有LED吧?数码管部分也是底部有个数码管或者液晶屏了。数码管好像不可能了,毕竟太厚了,会不会影响触摸的效果?

网友C:
估计触摸键是电容式,按键时人体感应空间电磁场与触摸键间的分布电容耦合,经后级电路检测后执行相应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触摸按键如楼上所说。图标被点亮,应该是底下的PCB上有LED吧?数码管部分也是底部有个数码管或者 ...

原来是这个,这个触摸下面有LED来指示,数码管也是由LED组成,一段一颗

网友E:
钢化玻璃上面有丝印,pcb铺铜皮,上面放led平面管就可以实现触摸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化玻璃上面有丝印,pcb铺铜皮,上面放led平面管就可以实现触摸效果了

不太清楚,这个数码管是哪种类型的,最薄的贴片数码管也有3.5MM,对触摸应该有些影响。有可能是段码液晶,液晶的厚度会稍微薄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这个数码管是哪种类型的,最薄的贴片数码管也有3.5MM,对触摸应该有些影响。有可能是段码液晶, ...

不是数码管,是平面管,理解成小的lcd背光就行,厚度可以满足触摸要求

网友F:

就是最基本的电容触摸按键原理,PCB电路板在钢化玻璃下方,电容触摸按键的有效距离和芯片有关系。

网友G:

就是普通的触摸按键,只不过在按键的PCB铜环中间,放了一颗LED,看起来就像是按在LE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