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怎么设置FLASH的bank模式呢?

楼主:
使用CubeMX配置生成STM32G431的工程文件请问怎么设置FLASH的bank模式呢?看代码里面生成的默认就是双bank模式,如果想修改为单bank模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2022-06-13):
也是最近在接触双bank
很厉害的,一个写代码,一个存数据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修改option bytes中user configuration 寄存器的设置,可用flash库中的API操作,也可以在cube programmer中修改

网友C:
可以通字对option字节里的DBANK位进行配置来选择,不过,G431只支持单bank模式。

楼主:
STM32G431 目前最大FLASH容量只有128K,在手册中表明,只有single bank 。 所以没有设置。

网友D:
这~~你们讨论的好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