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函数返回成功,为什么实际并没有擦除页?

楼主(2022-06-13):
执行FLASH页擦除操作,函数返回成功,为什么实际并没有擦除页?尝试了重新烧写程序不是会擦除flash吗,但是flash最后一页写入的字节还是存在? 怎么回事?

网友A:
仿真看看吧,
flash的读写函数,都是测试过的么?

网友B:
根据你编译的程序文件,自动擦除需要写入程序的部分,不需要写程序的地方,应该是保留不擦除,这样下程序调试的时候,感觉速度会快一些

楼主:
看你用哪个软件,是不是执行了擦除操作

网友C:
可以配置全部擦除,你要先说一下用的哪个软件。如果是在线仿真,再仿真器配置选项,flashdownload这一页选择全部擦除。

网友D:
说明擦除函数有问题,或者返回有问题

网友E(2024-03-04):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F: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G: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H: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I: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J: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K: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L: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M: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