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测试中需要进行恒压放电,想问一下有啥方案吗

楼主(2022-06-13):
电池测试中需要进行恒压放电,想问一下有啥方案吗,而且在电池放电中电压应该下降,我想问一下怎么做到恒压

哈哈,看了下面你的回复。我基本确定你的客户的确需要恒压放电,但不是你的电池恒压放电,而是你要加个DCDC,让客户的设备接入的是恒压就行了,电池本体只要放电,就没有恒压这一说的。
电池本身放电,其输出电压就会下降,不可能保持恒压。
xch
神仙

网友A:
不了解,这个应该是指放电到指定电压吧?
比如用一个比较器去比较电池电压与设定电压,比较器输出控制MOS管接通负载电阻,电池电压大于设定值就接通负载电阻,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就断开负载。

网友B:
那就需要不断调节负载,使负载越来越轻才能保证电池的端电压基本恒定,显然这只能用适当的电子负载才能实现。不过头一次听说这个测法,一般都是固定负载或分段负载,然后监视电池端电压,当端电压下降到预设门限即认为放电结束。端电压恒定的话,放电后期的容量可怎么认定?

网友C:
电池端不可能恒压吧,因为电池电量跟电压也有关系,如果电量放掉,电压势必会降低的。

网友D:
恒压放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一般都是关注电量,即W=PT=U*I*T,一般是电路要恒压,电池的恒压测量真没见过,也没听说。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电池可以恒压放电。实际电池都有容量,有内阻,怎么可能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电池可以恒压放电。实际电池都有容量,有内阻,怎么可能恒压? ...

是的我也觉得电池不能恒压,但是在项目的实际要求中有这一项

测电池容量,有固定负载法(也包括分段固定负载)和恒流法两类。
那就去找制定要求的人沟通,恒压放电在理论上就错了,除非你理解的有问题。比如是经稳压电源后放电,负载两端的电压恒定,那可不是电池的恒压放电。
写错了吧,应该是恒流吧

楼主:
项目要求恒压放电,这个恒压除了电池的端电压,还可能是其他地方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去确认一下

网友F:
恒压恐怕是不可能的,可以大致在某个范围内实现。

网友:
整上n组水泥电阻和MOS管,阻值选R*2^n,做好散热,动态检测电池电压然后控制相应MOS管开启关闭,理论上恒压精度是 Vdd/(2^n)

网友G:
你什么类型的电池 多大ah的?

网友H:
通过环路调节使放电电流不断减小,而且电池本身容量比较大才能保持电压基本不变。这个过程在车载电池上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I:
恒压为什么不可能,原理跟恒流一样,都是调节负载阻值大小。而且现有的电子负载,都有恒流和恒压放电的模式。

网友J:
电池是恒压源,一般都是用恒流测试的,恒压放电电流变化极大很难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恒压为什么不可能,原理跟恒流一样,都是调节负载阻值大小。而且现有的电子负载,都有恒流和恒压放电的模式 ...

电池端怎么横,横到多少精度,能横多久

网友L:
电池恒流放电可以。或者,恒压充电也可以。

网友I:
电子负载有三种模式,恒功率、恒压、恒流,与其讲那么多,为什么不动手去试下,试了再说行不行。试都没试过就说不可能。

网友M:
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没有必要这么做。想恒压放电,也是可以的,只是没有必要。
比如锂电池电压4.0V,内阻100毫欧,可以3.5V恒压放电,开始放电电流很大,然后电流慢慢变小。但是这个测试没有必要,没有这个需求。
恒压充电,是可以的,也是有必要的,先恒流充电,电压接近,电流变小,变恒压充电。

网友N:

恒压放电?锂电池输出电压和放电电流有关系,剩余电流容量越低,电压越低。

网友O:

你测恒压放电不如测放电到截止电压时的放电瓦时数。容量一看便知。

网友J:

恒压电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恒压对电池输出时,电流等效于电池(开路电压-恒压值)/电池内阻,这时初期电流非常大,需要电阻负载功率很大,经济性很差,极端情况下还容易损毁电池通常情况下恒压源用恒流负载测试,恒流源用恒压负载测试
常见的恒压源一般是稳压电源和电池,常见的恒流源是充电机

网友P:

搞个开关电源接负载不就行了吗

网友Q:

是不是恒压供电?你这个项目的对象是电池还是电池只是其中一个部件?

网友R(2022-11-24):
这样测的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