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基础知识分享:电路的组成及作用

楼主(2022-06-13):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01电路的组成
组成电路的主要部件有电源、负载、连接导线以及开关、测量仪表等。

电源
电源是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成电能的装置。在实际生活中,干电池、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各种发电机等都属于电源。

负载
在电路中将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能的元件或设备都被称为负载。常见的负载有灯泡、电炉、电动机等。

需要说明的是,电源元件在电路中不全部充当提供电能的「电源角色」。就拿手机电池来说,在正常使用手机时,手机电池为手机电路提供能量,它是手机电路的能量源,是电源:但是如果把手机电池放到其充电器中充电,则电池通过充电器吸收外界能量,并将电能转变成化学能存储在电池中,显然,电池在这种状态下角色就变成了吸收能量的负载。

导线
电路中将电能传递给负载的连接线称为导线。导线通常由导电能力极强的金属材料制成。

电路中除了电源、负载和导线之外,还有用于控制、测量等功能的电单元,如开关、仪表等。图1-1所示为手电简的电路。

图1-1手电简的电路
02电路的作用
电路的作用有能量的传输、分配、转换和储存,信号的传递、变换、处理、控制等。

进行能量的传输、分配、转换和储存
通过电路很容易实现能量的远距离传输、分配、转换和储存,典型的例子如电力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发电机是电源,它把其他形式的能(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电能通过变压器升压、输电线的远距离传送,再经过变压器的降压,将电能送给千家万户的负载。负载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比如光能(灯泡)、机械能(电动机)、热能(电炉)。用户可以用充电电路把部分电能存储到蓄电池中以备他用。

实现信号的传递、变换、处理和控制

通过电路很容易实现电信号的传输、变换、处理和控制。就拿收音机电路来说,天线将空间的电磁波信号接收进来,调谐电路完成调制波的频率的选择(选台),高频放大电路将高频载波信号的幅度放大到检波节需要的大小,检波电路将音频信号从高频载波中分离出来,前置音频信号放大电路用来将音频信号放大以便能够驱动后级放大器,电位调整电路实现音量的大小控制,功率放大电路将音频信号的功率转换到足以驱动扬声器的功率信号,最后由扬声器将音频电信号转变成声音信号。

现代信号处理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首先将非电信号通过换能器电路转换为连续的电信号,再经过模/数转换电路把连续的电信号变成数字电信号,然后采用数字信号处理电路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处理后的信号再经过数/模转换电路转换成连续的电信号,最后通过换能器把电信号还原成非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