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仿真器接口定义及连接注意事项

楼主:
ic, pi
接口定义
PickIt3使用手册: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PICkit_3_User_Guide_51795A.pdf

问题一、能读到ID,但是不能下载。

原因:电脑的USB口有大电流设备,造成下载器电压不稳定。如接了副屏显示器、360WiFi、手机充电等。先拔除USB口的其他设备。

1、成功读取到ID,提示 PK3Err0037: Timed out waiting for response from PICkit 3 Programming failed

2、成功读取到ID,提示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failed

问题二 Debug模式下可以Program成功,却不能仿真

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原因:调式一些20引脚以下的单片机,需要加调试头,不然只能烧写而不能仿真。调试头是一个专门用来进行仿真的特殊的单片机。解决方法:需要购买对应的仿真头,或者将代码改一下,下载到20PIN以上的IC进行仿真。

其他常见小问题及解决方法

提示找不到目标IC:
检查烧录线是否正确;
检查IC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可选择外部或内部供电。
提示ID错误:检查芯片的config配置位是否正确,按正确的配置先烧录程序,再连仿真器调试:
复位脚要设置成复位口,不能是普通IO口;
调试标志位须打开。
连接成功,但是不能烧录(或者提示:Failed to get Device Id):
检查电脑USB口连接的设备,串口模块(PL2303)连接时,烧录时会失败。
仿真单步执行时,PC指针乱跳:
重新Program程序,再仿真。
     5、路径不能有中文。

正确的Debug步骤:

1、连接好ICE后,点击“Debugger-Program”,下载程序。如果弹出警告,须按警告提示处理相应的标志位。

2、MCLR 引脚设置为复位功能;

3、在线调试器模式位打开;

4、闪存程序存储器自写使能位关闭,不然不能进入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