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反汇编 MPLAB HEX

楼主:
ic, pi
本文以MPLAB IDE v8.92为例,讲述将HEX转为汇编代码。如果烧录文件为BIN格式的,需先转成HEX格式,可以网上找QL-2006这款软件来转换。

1、打开 MPLAB,点击Configure->Select Chip 选择芯片型号。

2、点击File->Import 导入HEX文件。

3、 点击 View ->Progarm Memory ,点击选择Symbolic(因为这个界面下,会将系统寄存器的名称转出来)。(Machine界面下显示的是十六进制的机器码)

4、去掉不需要的列,只留下Address跟Disassembly。

5、空白处右击,选择Output To File,得到汇编文件。

6、获取EEPROM

备注:
        选择Symbolic生成的代码,对于RAM有多个Bank的MCU,有可能会转错寄存器的名称。

        如切换为Bank1后的MOVF 0x1a, W,被错误转换成MOVF CMCON1,W,正确的为MOVF EEDAT,W。(Bank1时,0x1A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0x9A)

网友A(2022-06-13):
还能这样操作,学习了。

网友B(2022-12-02):
感觉汇编也是看不明白,太复杂了。

网友C:
这个汇编能够反编译成C语言的吗

网友D:
还能这样用,牛X啊。

网友E:
汇编可以到C语言的转换吗?

网友F:
这个怎么才能读取到单片机的hex呢?

网友G:
MPLAB 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H:
MPLAB IDE v8.92可以实现反编译吗?

网友I:
能成C语言吗,这个操作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