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如何用STM32CUBE IDE生成用于bootloader的相对寻址的bin文件

楼主(2022-06-13):
目前用的是STM32H755芯片  IDE用的是STM32CUBE IDE,准备做AB区切换的bootloader,目前生成的bin文件会有绝对地址跳转,没办法AB区通用。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配置IDE可以生成不带绝对跳转地址的bin文件?可以让APP文件放A区或B区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什么是AB区切换

楼主:
就是两个APP区,一开始运行A区的APP,升级的时候,把新的APP写到B区,验证OK后直接运行B区的新APP,而不是覆盖原来的存储区。
这样哪怕升级失败也还会有旧版本的APP可以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两个APP区,一开始运行A区的APP,升级的时候,把新的APP写到B区,验证OK后直接运行B区的新APP,而不 ...

啊~~~
这个高级了

我都是B保存之后,覆盖A,每次都是跳转到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这个高级了

以前用国产单片机 用keil弄过,现在换STM32cube IDE 还没搞清楚要怎么弄

网友B:
这个思路,给了很多启示,
楼主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