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电阻等效电路分析方法

楼主(2022-06-13):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电路分析中的关键点是分析电路中广义信号的大小,它可能表现为信号电压的大小或信号电流的大小,而电路中调节信号电压或电流大小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电路中电阻的大小。所以深刻理解和深度掌握了电阻的概念,对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就有了思路和方法,电路分析中遇到的难题也更容易迎刃而解。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是两种最基本的电路,任何一个复杂的电路都可以进行等效简化,得到串联电路或并联电路。掌握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特性、工作原理后,就可以等效理解各种复杂电路。

1深入理解电阻特性

电阻具有阻碍电流的作用,容抗具有阻碍电流的作用,感抗具有阻碍电流的作用,阻抗具有阻碍电流的作用。

电阻是针对电阻器电路的,容抗是针对电容电路的,感抗是针对电感电路的,阻抗是针对电阻、电容、电感混合电路的。电容电路、电感电路和电阻、电容、电感混合电路都可以等效成电阻电路来理解,所以深度掌握电阻电路非常重要。

直流和交流电路的电阻特性相同

电阻电路分析方法重要提示:电阻器对各种信号所呈现的电阻特性相同,所以分析电阻电路时不必考虑是直流还是交流。

如图1-1所示是不同信号源电路中的电阻电路示意图。在直流或交流电路中,电阻器对电流所起的阻碍作用一样,即电阻器对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的阻碍作用「一视同仁」。所以,电阻器对直流电和交流电的作用一样,这大大方便了电阻电路的分析。
图1-1电阻电路示意图

不同频率下的电阻特性相同

交流电路中电阻电路分析方法重要提示:分析交流电路中的电阻电路时,可以不必考虑交流信号的频率高低。

如图1-2所示是交流电路中的电阻电路示意图。交流电路中,同一个电阻器对不同频率信号所呈现的阻值相同,不会因为交流电的频率不同而出现电阻值的变化,这是电阻器的一个重要特性。
图1-2交流电路中电阻电路示意图

不同类型信号的电阻特性相同

电阻器不仅在正弦波交流电的电路中阻值不变,对于脉冲信号、三角波信号处理和放大电路中所呈现的电阻也一样。

电阻这种阻值不变的特性非常有利于电路分析,即分析电阻电路时不必考虑信号的特性。

电阻电路分析方法结论

分析电阻电路时,不考虑信号的种类、频率,只需要考虑信号电压、电流与电阻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信号电压一定时,电阻大流过电阻的电流小,反之则大。

在电阻大小一定时,信号电压大流过电阻的电流大,反之则小。

2电容电路等效理解方法

电子电路中电容的使用量仅次于电阻,电容电路的变化比电阻电路复杂得多,在掌握了电阻电路工作原理的基础上,运用电阻电路分析方法等效理解电容电路工作原理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好方法。

复习电容的容抗

先复习电容的容抗特性,电容能够让交流电通过,但是对交流电存在着阻碍作用,如同电阻阻碍电流一样,电容的这一阻碍作用称为容抗。

电容的容抗X与频率f、电容量C两个因素有关:

频率一定时,电容量越大,容抗越小;电容量越小,容抗越大。

容量一定时,频率越高,容抗越小;频率越低,容抗越大。

分析电阻电路时,不必考虑信号频率的高低和是直流还是交流。但是,分析电容电路,理解电容容抗对信号阻碍作用时要考虑两个因素:信号的频率和电容的容量大小。

等效理解电容容抗的方法

等效理解电容容抗的方法是:结合信号频率的高低,理解电容的容抗大小。在每一个特定频率下,电路中的电容都有一个特定的容抗。给定频率时,将电容的容抗用电阻去等效理解。

如图1-3所示是电容容抗的等效理解示意图。分析电容电路时,要将信号频率分成频率高、频率低和某一特定频率等多种情况,然后用一个相应阻值大小的「电阻」(此电阻为特定频率下的容抗〉去等效电路中的电容,再进行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这时电路分析就显得相当简单,容易理解。

图1-3电容容抗的等效理解示意图

分析电容电路工作原理时,时常需要理解电容在电路中与其他元器件相比较时的容抗大小,此时要将信号频率分成低频段、中频段、高频段或某一个频率点,然后理解电容这时的容抗大小,如图1-4 所示。

图1-4 RC 串联电路示意图

电路中,电阻对交流电的阻值不变,即不同频率的交流电其电阻不变,但是电容随交流电频率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一RC串联电路总的阻抗是随频率变化而改变的。在分析这一电路工作原理时,要将电容C1 的容抗等效成一只「电阻」,然后与电阻R1 的阻值进行大小比较。

理解方法提示

不考虑相位的情况下,视电容为「阻值」随频率高低变化的电阻,分析电容电路时将信号频率分成低频段、中频段、高频段或某一个频率点来理解电容的等效「电阻」。

3电感电路等效理解方法

用电容等效成电阻的理解方法,也可以对电感电路进行等效理解,这样可以大大简化电感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

复习电感的感抗

感抗计算公式中,电感的感抗X与频率f、电感量L两个因素有关:

频率一定时,电感量越大,感抗越大;电感量越小,感抗越小。

电感量一定时,频率越高,感抗越大;频率越低,感抗越小。

等效理解电感感抗的方法

电路分析中,为了理解上的方便,时常将电感的感抗等效成一只「电阻」来理解,如图1-5所示是电感的等效理解示意图。

理解方法提示

不考虑相位的情况下(电路分析中通常也不考虑信号相位),当交流电流通过电感器时,感抗对交流电流的影响相当于电阻对电流的阻碍作用,所以在分析电路时可以将电感器的感抗进行「电阻」的等效理解。

等效电路中的「电阻」与频率高低、电感量大小相关,所以是一个特殊的电感性「电阻」这有利于对电感电路的分析。

分析电感电路时,如果输入直流电,电感不存在感抗,只有电感器的直流电阻,通常情况下这一直流电阻很小可以不计。

对于交流电,要根据交流电的频率分成多种情况进行感抗的等效理解,频率分段方法和等效方法与电容的频率分段方法和容抗等效方法一样。

对三种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知识做一下复习,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