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数字示波器校准调整方法

楼主(2022-06-13):
    一、进入调整模式

    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意外调整操作,需要通过特定的步骤才能进入调整模式。不同型号系列的示波器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常见的进入调整模式的方法有:

    1.校准开关

    如泰克TDS200系列,其进入调整模式的方式是:在开机状态下,用工具按住示波器后面板校准孔的按钮,同时按前面板的“Utility”按钮,然后可进入服务菜单进行调整操作。

    又如泰克TDS3000系列,其进入调整模式的方法是:在按电源启动键启动示波器的同时,用工具一直按住示波器后面板校准孔的按钮,直至示波器启动完成,再松开后面板校准按钮。此时,可通过“Utility”菜单下的“CAL”子菜单进入调整模式。

    2.特定按键

    如泰克TDS2000C系列,其进入调整模式的方式是:在开机状态下,按前面板“测量”键进入测量菜单,按顶部选项按钮进入“测量1”子菜单,按住前面板上的“单次”按钮,再按住前面板的“自动设置”按钮,等待至少2s,松开“单次”按钮,再松开“自动设置”按钮,可进入服务菜单进行调整操作。

    又如泰克DPO2000系列,其进入调整模式的方式是:在开机预热后,按前面板“Utility”键,再选择“校准”子菜单,通过软件选择“厂家通过”菜单,此时会出现厂家校准通过的对话框。按住屏幕右边顶部按钮(位于“waveformonly”键的下方)大约5s,可进入厂家调整模式。

    二、调整项目简介

    1.直流电压

    该项目的调整,通常是利用直流标准电压源,向所有测量通道同时输入直流电压信号。典型的接线方式如图1所示。

    以TDS2000C示波器为例,直流电压项目调整共30项,如表1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调整的效果,各通道的校准连接线尽量使用等长的线缆,且连接线不要过长(25cm左右为宜)。

    有些步骤需要将输入电压设置为0.0000V,有些电压源在输出0V信号时,可能会引入噪声或较小的交流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仪器在通过调整程序后,仍然可能会导致性能验证测试不合格。电压源在输出0V信号时,可能会引入噪声或较小的交流信号,当示波器提示需要输入0.000V电压时,可以将所有信号线从示波器上移除(即示波器不接任何信号线)。

    2.外触发电压

    项目的调整,通常是利用直流标准电压源,向示波器的外触发端输入直流电压信号。典型的接线方式如图2所示。

    以TDS2000C示波器为例,外触发电压项目调整共4项,如表2所示。

    3.交流电压

    该项目的调整,通常是利用正弦信号发生器,向示波器的各测量通道输入指定电压和频率的正弦信号,典型的接线方式如图3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该项目调整时,通常需要将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设置为50Ω;有些示波器在进行该项目调整时,需要在示波器输入端接入50Ω的匹配电阻,比如TDS200和TDS2000C系列;而有些示波器则不需要接匹配电阻,比如TDS3000系列。但有些示波器的调整需要将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设置为1MΩ,具体以各示波器的服务手册要求为准。

    以TDS2000C为例,典型的调整步骤如表3所示,其中“BWL”指的是示波器的带宽。

    4.快沿

    该项目的调整,通常是利用快沿脉冲信号发生器,将信号输入示波器的指定通道。

    以TDS2000C为例,若示波器为2通道,则需向通道1输入频率为1kHz,电压为0~800mV的快沿脉冲信号;若示波器为4通道,则需分别向通道1和通道3输入快沿脉冲信号。调整过程中,快沿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需设置为50Ω,同时需要在示波器输入端接入50Ω的匹配电阻。

    又如TDS3000系列,需同时向各通道输入频率100Hz~1MHz之间的任意值,电压-2.2V~0V的快沿脉冲信号,信号的上升时间小于等于1ns。调整过程中,快沿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需设置为50Ω,示波器输入端不需接50Ω的匹配电阻。

    上述校准调整方法,经笔者实际操作验证,切实可行,可供示波器校准人员和维修人员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