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重新导入网络表问题

楼主(2022-06-13):
由于原理图改动比较多,我把pcb里全部元件布线都删了,准备重新导入网络表,怎么还是提示有网络表要手动匹配,不是元件全删了,就是新导入网络表吗,谢谢?这个该怎么操作才对呢

网友A:

不用配对,直接导入就是了,这个就是把旧的网络链接关联到新的网络链接上,既然你布线都删了,那就直接导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