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控制电路

楼主(2022-06-13):
电流控制电路

假如在负载输出端加一个DAC+运放控制的电流电路

1.输出负载电流≤90mA,电压幅值45V,那么采样电阻用多大更合适?运放3.3V供电

2.如果要调节输出的电流,只要编程DAC的值,那DAC的精度/分辨率决定了电流的精度?(精度是否要比分辨率更大?比如运放的精度和分辨率不是一码事)

3.运放输出驱动三极管电阻的选取,如何计算

4.如果MCU没有DAC口,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灵活的电流控制?

5.COPY图纸,应用是否正确?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栋春 :可以让Ve为恒定的值 或者自己想要的值
@QWE4562009 :那么运放的作用又是什么?运放只是为了平衡三极管工作状态吗?
@王栋春 :是因为采样电阻的电压是恒定的值 从而负载电流就是恒定的值
@MaShengCai :对 那个图有问题
你的电路原理图有些问题,运算放大器的2脚和11脚不应该接在一起。
一直不明白恒流源的工作原理,三极管的作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受控调节电路?

网友A:
楼主的电路错误了,附图中画红X的地方应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