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使用串口整齐、漂亮地显示APM32F103ZE Flash的数据

楼主(2022-06-13):
1 概述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分析Flash中的数据,需要读取并通过串口显示数据,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规则整齐地按照8位、16位、32位读取并显示Flash数据会非常提高分析效率。
下面总结了实际应用中按照8位、16位、32位读取并在串口软件中显示Flash数据的代码及现象。
代码仅供参数使用。
2 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TxData(USART1, (char) ch);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int fgetc(FILE *f)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RXB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xData(USART1);
}

void PrintfByteData(uint8_t *p_data_addr,uint32_t data_num)
{

    uint32_t i=0,j=0;

    printf("            ");
    for(i=0;i<16;i++)
    {
        printf("%X    ",i);
    }
    printf("\n\r");
    for(i=0;i<data_num;i++)
        {
        if(j%16==0)
{printf("0x%08X: 0x%02X ",&p_data_addr[i],p_data_addr[i]);}
        else if((j+1)%16==0)
            {printf("0x%02X\n\r",p_data_addr[i]);}
        else
            {printf("0x%02X ",p_data_addr[i]);}
        j++;
        }
    printf("\n\r");
}

void PrintfHalfWordData(uint16_t *p_data_addr,uint32_t data_num)
{
    uint32_t i=0,j=0;

    printf("            ");
    for(i=0;i<8;i++)
    {
        printf("%X      ",i*2);

    }
    printf("\n\r");
    for(i=0;i<data_num;i++)
        {
        if(j%8==0)
            {printf("0x%08X: 0x%04X ",&p_data_addr[i],p_data_addr[i]);}
        else if((j+1)%8==0)
            {printf("0x%04X\n\r",p_data_addr[i]);}
        else
            {printf("0x%04X ",p_data_addr[i]);}
        j++;
        }
    printf("\n\r");
}

void PrintfWordData(uint32_t *p_data_addr,uint32_t data_num)
{
    uint32_t i=0,j=0;

    printf("            ");
    for(i=0;i<4;i++)
    {
        printf("%X          ",i*4);

    }
    printf("\n\r");
    for(i=0;i<data_num;i++)
        {
        if(j%4==0)
            {printf("0x%08X: 0x%08X ",&p_data_addr[i],p_data_addr[i]);}
        else if((j+1)%4==0)
            {printf("0x%08X\n\r",p_data_addr[i]);}
        else
            {printf("0x%08X ",p_data_addr[i]);}
        j++;
        }
    printf("\n\r");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APM_MINI_LEDInit(LED2);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USART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USART1);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printf("beging\n\r");
        PrintfByteData((uint8_t *)0x08000000,100);
        PrintfHalfWordData((uint16_t *)0x08000000,100);
        PrintfWordData((uint32_t *)0x08000000,100);

    while(1)
    {

    }
}

3 现象3.1 生成的bin文件的数据
用于核对显示的数据是否正确

3.2 按照字节形式显示
3.3 按照半字形式显示
3.4 按照字形式显示

网友A:
顶一下,强迫症舒适了

[抱拳][抱拳]

网友B:
这个是怎么划分的区域?

网友C:
APM32F103ZE 读写保护可以解除吗

可以啊,可以通过ISP软件修改选项字节解除读写保护

网友D:
APM32F103ZE性能怎么样

看和谁比喽,现在市场好有好多xxF103的

网友E:
APM32F103ZE多大的flash呢?

512KB

网友F:
都支持哪些芯片呢

都可以吧,其实和芯片没啥关系,是纯粹的C代码

网友G:
就是格式化处理的问题

是的、是的,显示整齐、好看一点点

网友H:
hex显示好难。

网友I:
APM32F103跟stm32F103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APM32F103跟stm32F103兼容吗

拿野火的STM32F103代码烧录过,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J:
感觉看着好复杂。

网友K:
这个数据看着极度舒适

网友L:
能换行吗

网友M:
不然字符串直观。

网友N:
为什么显示flash的数据呢

网友:
这个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O:
hex显示的吗

网友P:
可以使用开源shell

网友Q(2022-11-04):
APM32F103跟stm32F103兼容

网友R:
看起来是有点强迫症

楼主(2022-12-05):
引用 网友R:
看起来是有点强迫症

在需要看大量的数据时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