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怎么把float型数组存到Flash里面

楼主(2022-06-13):
当前,在Flash里面存了int型数组,
但是换成float型数组就不行,

请教一下各位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A:
不至于啊,你是怎么存的。代码发来,还有float的定义发来

网友B:
需要保留几位数据呢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f6213117791711cc7931b765ce05087732755a.html

网友D:
在存储float数据时就需要先将float数变换一下

网友E:
这个就是位数的关系吧

网友F:
union
{
  float x;
  uchar s[4];
}F32_Sep;

然后把a的值赋给F32_Sep.x,这样一来其实s[0]对应了浮点数的最高位,s[3]对应其最低位,因此,保存到EEPROM中只需将s[0]~s[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