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磁阀接线有正负之分么

楼主(2022-06-13):
大致的原理,我理解为是缠绕的导线有电流通过时,产生磁场,时阀芯吸合

我想问的是,这个导线,有正负之分么?
我实际验证的结果是,不分正负,只要给电,阀就能吸合

因此有些困惑

网友A:
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B:
有些有,有些没有。

网友C:
那得看电磁阀是什么种类的电压供电了

网友D:
交流的话就无所谓正负了

网友E:
直流驱动的电磁阀区分正负

网友F:
电磁阀的线圈有不同种类的

网友G:
需要看电磁阀的型号

网友H:
楼主把我说糊涂了   说的是电磁阀的线圈吗

楼主:
我用的直流的,但是不分正负

网友I:
就是一个线圈,大多数没有极性要求。

网友J(2022-09-09):
有些没有有些有

楼主:
就是单纯的线圈绕制,
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