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M251 PDMA访问SPI闪存

楼主(2022-06-13):
此示例代码使用SPI和PDMA访问外部SPI闪存W25Q32。首先,用户读取SPI Flash MID并通过SPI协议执行信息。然后,擦除SPI闪存。擦除完成后,重复将数据写入SPI闪存,并读回数据进行验证10次。与SPI闪存之间的数据写入和读取也通过PDMA进行处理。

网友A:
MID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C(2022-11-05):
pdma和dma有什么不同的呢?

网友D:
SPI闪存W25Q32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E:
w25q32读取设备前要进行什么?

网友F:
SPI flash W25Q64B的程序 可以共享一份吗

网友G:
没有W25Q64之类FALSH,是否可以用SD卡代替FLASH来存字库?

网友H:
w25q32是nand flash 还是nor flash?

网友C:
如何判断 串行SPI读取(0x03)是否成功?

网友I:
W25Q64FWZPIG芯片频率多少MHz?

网友J:
W25Q32掉电会丢失数据吗

网友K:
单片机如何控制w25q64实现储存数据的功能

网友L:
是nand flas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