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什么是串口屏

楼主:
今看同事拿了一串口屏,

开发速度还挺快

大神们,请问串口屏也是一类屏么?

网友A(2022-06-14):
串口屏就是厂家用MCU把液晶控制的操作封装起来了,给用户直接提供串口通信接口,方便开发。

网友B:
开发快,但是修改的话麻烦,可能要做大半工作

网友C:
通过串口进行通讯的屏幕

网友D:
这种屏通过串口就可以实现各种功能

网友E:
是的 这种屏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F:
以前的都是并口屏吗

网友G:
应该是一大类的屏了

网友H:
只要指令对了就可以  非常简单

网友I:
串口屏就是裸屏加控制器,你只需要通过串口传输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J(2022-07-15):
最近正在开发串口屏,集成了十几路的开关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入,带有一路485接口,一路USB下载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