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详解ESD与TVS

楼主:
sd, tv
我们经常听到ESD和TVS两个缩写,二者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的同学很容易混淆。ESD全拼是Electro-Static discharge,中文意思是“静电释放”,它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现象。

    TVS全拼是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中文意思是“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它描述的是一种器件。

    ESD和TVS的关系是,我们用TVS来抑制ESD对电子电路的影响,从而保证电路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TVS与受保护器件并联,正常状态时,TVS对于信号是高阻态,当瞬间电压足够大时,TVS就提供一个低阻抗通路。

    ESD会产生一个非常高的瞬态电压,而且时间极短,有时可达亿分之1秒,如果放任这么高的电压不管,会对电路系统产生严重的破坏。

我们一般使用TVS来吸收ESD的能量,从而保护电路系统正常工作。TVS的符号见下图,TVS一般有双向和单向两种。通常单向TVS用于直流电路,双向TVS用于交流电路。

TVS就是一个二极管,只是把二极管反向运用,可以类比稳压二极管,钳位住电压,利用二极管PN结的雪崩击穿原理,进而避免高压进入后面的低压电路。

单向TVS的VI特性曲线,很接近二极管的IV特性曲线,我们利用的是其负向工作区,双向TVS的IV特性曲线,是单向TVS工作区曲线的对称,可以抑制双向静电。

以上是ESD与TVS的基本介绍,下一篇文章将以单向TVS为例,详细介绍TVS各种参数意义,有助于在实际电路中,选择合适的TVS,有效抑制ESD。

网友A(2022-06-14):
ESD和TVS其实属于同一种器件,只是放电功率不一样。

网友B:
好像只用过TVS

网友C:
原理其实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