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LM324使用问题

楼主(2022-06-14):
请教各位大佬,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电路实现V_laser - V_adj/50这个功能。现在前级电压跟随器出来的电压跟输入电压有几十mv的差,而且运放工作一会就坏了。adj输入0-5v,laser1输入入6-8.4v,测试时右边输出没有接东西。图中运放电源极性画反了,测试用的板没这个问题。外行抄书抄来的电路,不知道还有什么奥妙我不知道的,运放坏了好几片了。

运放供电是单电源12v。

网友A:
@王栋春 :运放交流放大器不一定用双电源,单电源(Vcc)、交流耦合、中点参考电压(Vcc/2)也可构成交流放大器。
@xmar :多谢分享,继续请教在处理交流信号时是不是运放都要采用双电源模式?
@王栋春 :U1A、U1B跟随器,高输入阻抗,U1B不会影响R2、R3分压器的分压比;R2、R3衰减50倍;U1C, R4,R5,R6,R7构成放大倍数为1的差分放大器。所以, VouT = V_laser - V_adj / 50.
坛友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多谢兄弟,帮我大忙了,搭起来试试。

能说下我的电路为什么会导致运放损坏吗?另外有什么偏实际实用的关于运放的书推荐吗?

请教下大佬,那个R1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有些错。

R22,与R37 电阻值选错了,应该对调。
LM324 不是轨对轨运放。不能单电源工作。
烧毁的原因可能是使用了山寨的器件吧。可能是一种只能5V工作的运放。

楼主:
多谢兄弟啊,原来最小输出真不能到电源轨。我想当然以为最低输入可以到V-那输出也可以到,刚查了手册确实到不了。不过输入电压远大于v-时跟随器输出还是有压差。

运放是刚从立创买来的,会有假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啊,原来最小输出真不能到电源轨。我想当然以为最低输入可以到V-那输出也可以到,刚查了手册确实到 ...

你的测量压差方法是?

是不是使用万用表一端接输出,外一端接 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啊,原来最小输出真不能到电源轨。我想当然以为最低输入可以到V-那输出也可以到,刚查了手册确实到 ...

另外一个多余运放引脚怎么处理了?

楼主:
是万用表一端接in+,一端接输出。没用那个运放接成跟随器了,输入接5v。

网友B:
如果还有几十毫伏差,应该是芯片本身问题。

楼主:
要见鬼了,我用5V给运放供电,能长时间工作,虽然跟随器还是有压差,但减法结果是正常的。
难道我买的运放真有问题?可我是在立创买的,而且还买了两种,lw324pw和tl084cpwr,上去都会很快坏掉。供电是dc-dc升到15v,然后78L12降到12v。12V波形也没问题。

网友C:
测试电流,工作电流1ma左右大于几个ma就是震荡了,不过小于1的放大器很少有自激

网友D:
我有时用LM324 单电源工作,做比较器,咋也工作正常?

网友E:
本来LM324不容易坏的。你2个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再用二极管做嵌位限幅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致有点眉目。受mcu5i51和xch的启发,把78L12拿掉,直接用sx1308升压得到的15v供电运放就不会坏,这是不是说明之前更可能是自激了?跟随器的压差也没了。

另外请教一下,大概4*8cm的板子,一半是电流4A,功率15W的激光恒流驱动两路,另一半是mcu和其他小电流的负载,功率地和数字地用0欧电阻连接。激光工作时数字部分的5V有1V以上的毛刺,这个要怎么消?我试了用共模电感,消得不是很好。